咨询QD75P4模块

楼主(2016-06-21):
我想实现多点定位,目标都已提前设置好,我该将对应的值放到什么哪些特殊寄存器中才可以在储存器实现内部当前值更改

我看手册中说的是从D106,D107中调用的,可我怎么才能提前设置到D106,D107对应的通道呢。

楼主:
以前我都是一个点跑完了再做新的目标值赋值,但那太麻烦了,想直接先把数据做好,简洁方便点

网友A:
编程软件中有定位的表格设置,可以预先设置各个定位的表格,以后启动这些表格就可以了。

网友B:
1个轴可以设定600个定位数据,用伺服设定软件设定就好了,到时调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程软件中有定位的表格设置,可以预先设置各个定位的表格,以后启动这些表格就可以了。
问题:这个楼主不会,我的意见是建议他仔细看该模块编程手册

网友D:
建议先看手册。还有就是,用wk2的话,智能模块设定那就能设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