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如图的 输入端逻辑组合 控制输出端

楼主(2016-06-21):
有个液体自动计量,三路共用 一台油泵,I1、I2一路,I3、I4一路,I5、I6一路。为提高效率想共同控制油泵,编制出逻辑如图,图示的情况Q1都要输出ON,其它情况都输出OFF。
用什么思路来编 呢??

网友A:
这个不难,用很简单的逻辑控制就可实现的。

网友B:
只用一台泵,3个阀任何一个工作泵就工作,3个阀都不工作泵就停止。

网友C:
就按上面的逻辑关系一行行输入就行了;

网友D:
使用串联编程,6个状态使用6个常闭触点串联,任意一个状态的改变,都会影响全局的结果。
另外,我看不出Q1的OFF状态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F:
很简单的逻辑,不知理解的对不对,三路共用一个泵,泵的控制都是分开的吧,而且一个泵一个阀独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五楼正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描述的还不够明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网友G:
写的多么清楚啊,按照这样编写就可以。

网友H:
三油路共一个泵,任意一路要开阀打开都要泵能工作,就按5楼的方法好了,其实再简单一点可以在外围电路把泵信号与阀信号串联进来,这样还可以省三个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