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这台模温机当达到120度时,也是软件设置的最高温度,可是很快超温金属片报警,自然冷却,温度下降到105度时,再次开机,此时,温度基本不上升,可是加热管仍然在通电,很快加热管发红,可温度还在110度下。所有管件都正常,为什么呢???水压不够?,还是机器设计问题,或软件问题?水压接近3公斤

根据大家判断,明天检查下温度传感,是不是有污物包住。还是量程超限问题。

网友A:
你的测温是不是坏了?

网友B:
检查下测温传感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C:
确认加热管没有缺相供电,尤其是使用三相380V电源的加热管。
如果电气正常,需要进行机械部件的检修作业。

网友D:
你用水银温度计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温度是不是没测到?

网友F:
经过判断:你的所谓模温机完全属于废品,就一个字——扔

网友G:
你有确认实际水温吗?
不要被表象给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经过判断:你的所谓模温机完全属于废品,就一个字——扔
好像没几样你看得上眼的。

网友I:
热电偶或者热电阻坏了,或者感温线似通非通,又或者塞的不够进,测温不准

网友J:
也可能测温点位置有点偏了

网友K:
找个温度计测下,明显有问题了

网友L:
这个明显要换热电偶试下

网友M:
可控硅是不是击穿了,造成一直通电

网友N:
昨天看到现在了,只能说座等答案了,顺便说一句换过温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经过判断:你的所谓模温机完全属于废品,就一个字——扔
好像没几样你看得上眼的。
问题:发热管发红,如果不小心飞溅点油类不就起火??难道你不明白后果??

网友O:
换个新的温度传感器试试

网友P:
模温机用水能达到120度吗,貌似油温机可以达到哦,楼主是否搞错了。

网友Q:
还是测量的问题,热电阻有问题,或者线路

网友R:
加热管功率小了。。。。

网友S:
嗯,看起来像是温度检测部分的问题,或者类似于13楼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