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码指令

楼主(2016-06-21):
DECO D0 D10 k4谁能拿它当例子给讲讲,谢谢

网友A:
DECB(BINARY DECODING)

Function

DECB decodes one, two, or four-byte binary code data. When one of the specified eight consecutive numbers matches the code data, a logical high value (value 1) is set in the output data bit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specified number. When these numbers do not match, a logical low value (value 0) is set.

Use this instruction for decoding data of the M or T function.

In PMC-SB5/SB6/SB7 for Series 16i/160i/18i/180i/Power Mate i and PMC-SA5 for Series 21i/210i, the setting of the format specification parameter is extended. With this setting, DECB can decode multiple (8* n) bytes.

网友B:
看下三菱的编程手册,上面有详细解释。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完全不看编程手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