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获取信号

楼主(2016-06-21):
电火花真空检测仪输出电压是2500-3000v 它是经过正副相吸产生的火花来检测玻璃连接处是否裂痕 而我要如何做才能获取火花做为PLC输入x点的信号  谢谢!急

网友A:
没有供检测的触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火花真空检测仪输出电压是2500-3000v 它是经过正副相吸产生的火花来检测玻璃连接处是否裂痕 而我要如何做才能获取火花做为PLC输入x点的信号  谢谢!急
查查相关资料看看呗

网友C:
这种非标检测很麻烦,网上找找应该有做高压变送器的厂家,只有定做了。

网友D:
第一是这个电火花有空间放电能量吗?如果有,可以通过非接触式的电磁感应开关传感器检测高压信号,然后通过后面的整形电路,将放电的火花信号变成一个PLC输入接口所能接受的脉冲信号。每一个脉冲代表一个放电火花的产生。这个原理,也可以用于检测汽车发动机点火信号。

第二是,也可以通过并联分压电阻将高压信号变成低压信号,再通过信号隔离和转换,变成PLC所能接受的脉冲信号。

网友E:
用电阻分压,再加隔离就行了

网友F:
拆开火花机箱看看,在放电时,电路板有继电器动作,你看看怎么利用就行

网友G:
不是有报警输出吗?

网友H:
用颜色传感器识别真空度

网友I:
一听高压我就流汗了

网友J:
在高压输出上串联个电阻,电阻两端并联光耦,光耦输出接PLC试试。当然怕耐压不够多接两个光耦。

网友K:
电火花真空检测仪应该是拥有内部的电气驱动电路板的,只能在电路板上想办法获得电火花打火的动作信号,作为PLC控制器的信号源输入,而不是真正的去用已经输出的超高压信号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