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用RS232串口,AB_DF1

网友A:
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端口设置和你软件上的通讯设置一定要一模一样。

楼主:
二楼朋友你好!我是求助者,是一样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原来程序组态就设置成的DH485通迅,而我用RS232就连不上呢(用的是1747CP3)

网友B:
SLC5/03是用DH485吧,我之前用的是1747-UIC的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