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请问:
1,这种探测器所说的8个通道是指的什么意思?
2,按那个自检按钮就会依次对这8个通道进行自检,1—5号在显示屏上都会显示正常。但是从第6号开始就会显示出错
  这是怎么回事?

再请问哪个显示屏上显示的1#报警,935MA是表示的1号通道现在有935个漏电电流吗?
还有另外一张图画红圈的哪个互感器是算1个回路吗?也就是说是1#通道?
另外现在有漏电报警,如果想要找出漏电点可不可以这样找,把互感器下面的所有分回路的断路器都切断回路,然后再把火灾探测器复位,解除报警,然后再依次把各断路器合上,当合到那块断路器时报警就证明这个分回路有漏电现象。这样行吗?

网友A:
请检查仪表后面的连接线,是否从6号接线端口开始就没有连接线?

网友B:
这个8个通道表示8个回路
6-8报警应该确认实际是否有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8个用电设备的意思吗?

网友C:
8个回路检测火灾?

网友D:
六七八路是不是闲置?,没装互感器呢

网友E:
原因没有说清楚,6至8路有没有使用?是新安装调试还是日常维护时发现问题?

网友F:
有几路应该没接线!

网友G:
8个通道意思是可接8条回路,6-8出错是没用没接线吧,在接线端子接个电阻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G:
每接一个互感器算一个回路对吗,8条通道就是可以接入8个互感器是吗?

网友H:
楼主可以说一下这个主要做什么用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一定、要是总线制的有可能会挂很多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I:
漏电报警超温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