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6-06-21):
台达的屏与ABB PLC通讯(modbus)这些寄存器地址都是怎么对应的,看了半天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模拟量(双字)
开关量(位)

楼主:
这是手册里的对应关系

网友A:
写几个地址看看,0还是1开始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bus里的地址不都是从1开始吗,可上面怎么是从0开始的

网友B:
手册上不是已经把地址对应告诉你呢吗,modbus地址从1开始,直接在你需要地址加1就OK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举例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