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可以像普通器件一样做绝缘耐压测试吗,就是打1500v,一分钟那种

网友A:
不能,就是储存时间超过半年的大容量电解使用的时候都需要半压先通电老练一下,突然通入全压都有击穿的危险。

网友B:
为什么做耐压测试?电解电容本体上不是有额定最大工作电压的吗?一般都不建议工作电压和额定电压相同使用,都是工作电压比额定电压略低来使用。
一般电解电容都有使用寿命的,如果性能不良,必须更换崭新的电容。

网友C:
应当如楼上二位所说;不知可否测漏电流等。
或者,可能对电解电容器等的评价,会有另外的参数和测试方法。

网友D:
可以通过测漏电流来测耐压,不能直接按标示耐压值测试

网友E:
关于电解电容的电压,发点资料供楼主参考。

网友F:
电解电容又不值钱,所以还是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G:
楼主测多大的电容

网友H:
电解电容打耐压,我没有听说

网友I:
你不想要了就去打吧!
保管出问题!

网友J:
破坏性试验?注意!别崩了人。

网友K:
一般不打检测容量不够就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能,就是储存时间超过半年的大容量电解使用的时候都需要半压先通电老练一下,突然通入全压都有击穿的危险。
表示赞同,这个听说过

网友M:
试试就知道了,注意安全

网友N:
为了听到放炮的声音,还是做个耐压实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