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一.快熔坏,IGBT与整流不一定坏,但炸机即整流与IGBT桥臂短路损坏,快熔一定烧坏。
二.快熔损坏与负载电流大,整流击穿或IGBT上下管短路或烧毁有关。
三.还与主回路滤波储能电容容量严重下降,漏液,绝缘变差即漏电流增加有关,使用过久的变频器,如果经常打保险,就要考虑是不是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四.主回路快熔烧了,不要忙着更换,要确认主回路其他器件正常的情况下再更换保险。尤其是滤波电容要仔细检查。
五.变频器主回路快熔不要选的太大。

网友A:
说得不错,快熔坏,往往IGBT就保不住了。

网友B:
现在的变频器用快熔的越来越少了,都直接爆机。

网友C:
学习了,版主都称赞了

网友D:
大功率的才看见快融,小功率的基本没有了

网友E:
90KW以下的,我基本上没有看到快熔了

网友F(2016-08-04):
以前就遇到一个只坏块溶的,忘记啥牌子了

网友G(2018-05-14):
现在也遇到一台315kw的变频器,本来是烧了2组igbt和触发板,3个350A的快熔,修好后交付客户使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又把快熔烧了,其他都是好的,以为是快熔质量问题,淘宝上40多一个的,后来找变频厂家买的200多一个的快熔,用了几天又把快熔烧了,检查其他的都是好的,驱动板也是厂家全新的,找不到问题了

楼主:
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G:
回复 楼主:
厂家怀疑是主控板问题,在等新主控板,机器好像也才用了3年多。新驱动板上给主控板供电的7805散热片,上电运行20分钟后就达到62度,手指只能承受几秒钟,旧驱动板只有56度左右,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
我对换主控板持怀疑态度,主控板怎么能使保险烧掉呢?想不通。不过我倒碰到一例,因为主控板异常,老炸IGBT。检查输出波形都正常,一直没查到原因。有没有专家,帮忙指教一二,将不胜感激。【其他型号变频器】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今天已经交给客户使用了,过几天看结果吧,可能过几天又会烧快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