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PLC按EXIT无反应

楼主(2016-06-21):
一台黑屏的威纶通触摸屏修完后发现页面进去之后点EXIT退不出来,现场连PLC业是如此,是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怎么做的exit

网友B:
程式问题。

网友C:
测试下触摸点

网友D:
先看程序是否退出做了,然后换个地方放exit按钮。

网友E:
其它触摸键是否触摸正常?

网友F:
这种情况可能是屏有点问题了,你把备用程序重新整理一下,然后下载进去应该会解决的

网友G:
程序如果 设置成 某些条件达到了才能退出,就不会动作啊,其他按键好使不呢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校正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