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新手求学习 基本差分放大电路中是不是一个三极管是处于击穿状态  另外 除了稳压二极管外 其他的二极管 击穿后能不能自动恢复?

网友A:
击穿是坏了吧,应该叫导通!

网友B:
虽然不懂,击穿应用我知道也就稳压二级管,你这个应该不是击穿吧,最多就是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C:
不记得差分电路了,但应当不是击穿状态。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明白了  被书上的图误导了 查了一下三极管原理 就明白了  差分电路的两个三极管都是导通状态

网友D:
多看三极管的各种测试曲线图,理解截止放大饱和击穿。

网友E:
差分放大电路:按输入输出方式分:有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双端输入单端输出、单端输入双端输出和单端输入单端输出四种类型。放大倍数不同。
推荐你看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看完基本就能大致设计一个了。

网友F:
找本运算放大器的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