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英威腾CHF-100型30KW重载变频器,在离心机上定时启停运行。电工发现变频器坏了,拆开一看启动电阻烧毁了,马上在别的电柜上拆了一台同型号同规格的装上通电运行,频率才上升到20HZ,启动电阻就大冒烟也烧了,(这台变频器可是在别的电柜上运行得好好的啊),后来电工叫人把我店铺里修好的一台同款的变频器拿回去,我电话告诉他先不要接制动单元试机看看情况,结果试机正常。看来是制动单元出问题了,但为何变频器没有保护动作,还能启动频率呢?(是制动单元的正负极线接反了?还是制动单元坏了?还是变频器的某个参数设置错了?)还请高手们分析一下。。。。。。
后续:
今天把启动电阻烧毁的两台变频器的电阻更换后,用5.5KW的电机通电运行20分钟,手摸启动电阻不发热,已经交付厂里使用了。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变频器内部啊。。。。。。

网友A:
请站内提供联系方式,我们技术人员联系您或请拨打服务热线400-700-9997咨询售后服务,谢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外部接线有问题
第二台楼主说是从别的电柜是查下来的说明以前运行正常

网友C:
制动单元动作,送电就要烧启动电阻,启动完成后启动电阻就被旁路了。旁路没有接通?继电器?

网友D:
烧启动电阻是因为短接启动电阻的继电器没接通。有2种情况,继电器接点损坏或线路板损坏;继电器没动作。

网友E:
可能制动单元模块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