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求解:
变频器在不工作的时候,刹车电阻的两端是不是仍然带电?昨天把做好的刹车电阻护罩(铁的,还没有油漆)装了试一下的,结果应该是碰到了刹车电阻的上下两端,结果冒火花,其中一个刹车电阻的电阻丝熔断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有,我是卷扬式的设备,在设备下降时,刹车电阻烧的通红,但是变频器工作正常,无故障报警,是不是我的刹车电阻的功率小了,我用的是安川H1000系列的11KW变频器,带两个5.5KW的电机(同一时间电机同时工作),这种刹车电阻的功率和阻值是按照手册上面15KW配的。
希望大神们能给我解疑答惑~~

网友A:
关电后   要等等电容电消耗完再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已经停止运行了几小时了,只是没有给变频器断电

网友B:
电阻都发红了换功率大一级的,制动能耗太大了,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都发红了换功率大一级的,制动能耗太大了,加个散热风扇
功率小点了换大一规格的试试

网友D:
刹车电阻烧的通红,明显是功率小了,应该选大一级或大两级功率的。

网友E:
变频器停止时,制动不工作,制动电阻不应有电,制动管是否击穿?

网友F:
外边是铁皮么 都融化了

网友G:
以前看过刹车电阻的选型,好像在变频器的书里有

网友H:
刹车电阻碰到地线,相当于火线经刹车电阻接零线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外面不是铁皮,应该是一层绝缘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电控箱箱体接地的,刹车电阻的两端即使没有在工作状态,也依然带着电?

网友H:
回复 楼主:
刹车电阻一端就是接380V整流后的正极

网友I:
加大吧  万一起火就。。。

网友J:
功率太小或者接线错误

网友K:
图中的RB是制动电阻,从图来看只要变频器通电R/S/T电源就经过VD1/VD3/VD5再经过电阻与铁护罩然后接地打火。

电阻烧的发红可以再选大一级功率的,还有做好散热措施,尤其是加了护罩罩住后。

网友L:
制动电阻一端连接储能电容,你说呢

网友M:
偏小了点  加大吧

网友N:
加大点,或者把下降速度调慢点

网友O:
楼主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护罩碰到电阻器形成的短路把电阻烧断了,应该解决护照的尺寸问题,为什么会能碰到里面的电阻?尺寸不合适?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11kW的变频器,制动时,电阻红了,但变频器不报错,说明电阻选的阻值是合适的,功率偏小。但如果间歇时间长的话,也无所谓,电阻红了还会凉凉的。所以不用怕,当然阻值不变提高电阻的功率就更好了。

网友L:
个人看到那个电阻丝带表面没有绝缘层(或者运行脱落了),属于伪劣次品,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停止时,制动不工作,制动电阻不应有电,制动管是否击穿?

这个问题考虑过没有?

制动电阻伤的不轻啊!

网友Q:
电阻都红了那就选大一规格的。

网友R:
如果制动转矩够大,建议阻值选大一档或2档的电阻。你按15KW选电阻,阻值已经选小了。

网友S:
安装护罩时候应该给变频器停电……这样操作很危险……

网友T:
9楼说的情况,15楼给出了图,就好理解了。

网友U:
这么大的电阻带劲。

网友V:
刹车电阻有一端是跟变频器里边的直流正相连的,你要是和电阻接触了相当于接地了,对大地放电了。

网友W:
拆装设备零部件要习惯断电,否则,烧毁设备事小,电到人就事情大了,随时会被电挂掉的,电老虎要小心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W:
拆装设备零部件要习惯断电,否则,烧毁设备事小,电到人就事情大了,随时会被电挂掉的,电老虎要小心呀。
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建议慎重

网友X:
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啊。

网友Y:
电阻值和功率必须放大,电阻值和功率必须重新计算。根据你的描述,你必须考虑线路中有什么地方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谢您的解答,我知道了为什么会出现打火的情况了。但是我用了很多刹车电阻,大部分是这种样子的,不知道和图中的这种有什么区别,这种绿的刹车电阻质量是不太好,容易出现剥离陶瓷的现象。

网友Z(2016-12-28):
11kw变频器就小了,再加上你选的15KW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再恰巧你的这个制动电阻劣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