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显控触摸屏的接头针脚怎么定义

网友A:
有手册,查查看
还要屏型号

楼主:
手册没有,7寸屏

网友B:
什么厂家的屏 型号总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没有,7寸屏

可以去其官网上找,也可以打其技术支持热线,但无论哪种方式都要提供具体型号才行,包括在论坛提问。

网友D:
正常2 3 5是232的,别的记不住

网友E:
如果是与PLC连接,买屏的时候直接让供应商配好对应PLC的通讯电缆;

网友F:
具体型号也没说,与什么通讯?

网友G:
百度文库里找咯,要学会找资料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