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

楼主(2016-06-22):
    有一台艾默生EV2000上电就报POFF 请老师指点

网友A:
换开关电源输出侧一只1uf160V电解电容,绝大多数都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开关电源输出侧一只1uf160V电解电容,绝大多数都能好。
高手啊

网友C:
如电网电压、整流桥、缓冲电阻等。有外接制动电阻也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