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围栏内两台变压器分列运行,南北两侧各有一个门,北侧变压器门锁处有打火,能看见细小火花,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两台变压器平时分列运行,现在变压器运行正常,能是零线断了吗?

网友A:
感应电吧,接地呢,零线断了你设备会体现出来啊

网友B:
感应电,可能吗??

网友C:
摇一下接地电阻吧,感觉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D:
接地没做好吧!

网友E:
怀疑是接地方面的原因!

网友F:
打火的北侧变压器门接地了吗?

网友G:
接地网没有达标吧。

网友H:
测一下两台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I:
接地问题吧

网友J:
可能两台变压器其中一台接地有问题

网友K:
是不是接地线接触不好啊。

网友L:
感应电,接地良好这种情况应该会显示

楼主:
感谢大家!能不能是接地线断了

网友M:
查查接地呗

网友N:
重点检查接地
如果接地没问题
研究你们的变压器接零
感应电按说不会看见火花

网友O:
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我查一下接地看看

网友P:
回复 网友C:
接地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导致打火?,本人小白一枚。

网友C:
接地不良的话离接地点的电位差就大些,跟跨步电压一个原理

网友Q:
门锁处打火,似乎是存在电位差或有电流通路。
是什么材质的门,停用一台变压器时还有无该现象,与负荷大小有无关系;变压器室内有无其他的布线(如照明),是否正常等。
但细小火花,倒像是感应电之类,不像是漏电;或可观察有无持续电流,还有中性线电流有多大等。

检查时注意安全。

网友R:
引用 网友N:
重点检查接地
如果接地没问题
研究你们的变压器接零
感应电按说不会看见火花
表示赞同,感觉是接地不良导致

网友S:
设备运行正常,没有漏电情况,就是接地不良。

网友T:
感觉接地有问题。

网友U:
应该是接地问题吧

楼主:
打火时挂锁很烫,锁头打出豁口了,这几天下雨又不打火了,很可能是接地问题,一是零线和接地网断开,二是接地电阻不合格,还有哪种情况会出现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