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请教永宏PLC与电脑通讯不上,Y2闪亮报警咋整

网友A:
跟Y2闪亮有关系???

网友B:
跟Y2没关系吧,电脑驱动,线,软件都过一下,看哪个问题

网友C:
PLC都有运行模式可以选择(运行、编程、停止),你看你设置的模式是否选择正确。还有就是看你的端口设置是否正确,以及波特率等。与Y2没关系的

网友D:
破解失败,PLC停止。

网友E:
看着挺高兴的样子啊

网友F:
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还是新的一开始就不行??

楼主:
原来上午写了个5秒开升降程程序可以运行,下午开机就不行了?

开机几秒后Y2亮红灯,ERR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