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该PLc从RUN运行状态用钥匙开关打到REM状态时有没有影响?会造成停机吗?能在RUN状态上传程序到电脑上吗?

网友A:
AB的PLC应该支持在线编辑吧,没生产时试试了

网友B:
我们厂里有AB 的PLC 但接触的少  REM是远程控制 转换   建议还是在STOP状态下 输入程序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运行状态可不可以 三菱FX-3U的 倒是可以

网友C:
在显示可以编辑程序的  但得注意方式啊

网友D:
REM,控制器处于远程编程状态,可以上载程序,可在线编程,从RUN到REM,RUN指示灯还是常亮,控制器还在运行状态,不会造成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