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我用西门子smart 700 ie v3触摸屏连三菱FX3U,在调试时发现,中间继电器M和输出Y控制正常,但是数据寄存器D有很大一部分初始显示很大的数字,更改数值后用三菱编程软件查看D的数值却仍是为0,小弟初学西门子,一直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求各位大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用法比较怪异
西门子屏配西门子plc
或者三菱成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啊,客户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客户要求的
我只能说你这个客户比较奇葩

网友B:
楼主应该注意下西门子的数据格式,高位字节和低位字节跟大部分的都不一样的,一般需要把高低字节的调换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注意下西门子的数据格式,高位字节和低位字节跟大部分的都不一样的,一般需要把高低字节的调换才行
我看大师你应该 不是很熟悉PLC、触摸屏等技术
一个字的数据都是一样滴,不可能部分正常部分不正常,个人认为你完全属于不学无术的生瓜蛋子

网友D:
呵呵;用的PLC是三菱的,那么屏上对应的数据也是三菱PLC的寄存器;

楼主:
我刚才又上网搜了一下,有篇文章提到说数据寄存器编号最好定义为偶数,我试着全部改成偶数开始,貌似好一点了,起码不会出现很大的数值,不知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问题的寄存器格式为word和Double word,我感觉可能是因为对编程软件不熟悉,哪个细节设置错误造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注意下西门子的数据格式,高位字节和低位字节跟大部分的都不一样的,一般需要把高低字节的调换才行
我看大师你应该 不是很熟悉PLC、触摸屏等技术
一个字的数据都是一样滴,不可能部分正常部分不正常,个人认为你完全属于不学无术的生瓜蛋子
鉴定完毕
呵呵  楼主可以试试把先把那个数据类型是WORD的改成BYTE 再在PLC那边也改一下数据类型 最后在PLC这边写个小点小于255的数据测试下

网友B:
楼主先不急着鉴定我是不是生瓜蛋子  可以先试试我说的  如果的确不愿意改数据类型   你也可以试试在PLC赋值256看HMI显示的是不是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用的PLC是三菱的,那么屏上对应的数据也是三菱PLC的寄存器;
西门子的数据格式是:高字节占低位,低字节占高位.

网友C:
触摸屏都有相应的通讯协议,选定了连接对象且有部分连接上证明数据通信协议已经正确,由此证明你完全是生瓜蛋子,基本知识不懂:真实悲哀

网友E:
个人觉得是数据类型选的不好。西门子屏内变量类型要选好。

网友F:
看看内存参数定义,看到图有D0,这个好像在三菱中另有定义是指定画面的吧
只要连接选项有对应型号能接上就说明没问题,只是你的设定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一下,谢谢你的建议!你们谁都不是生瓜蛋子,因为我才是生瓜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一下,谢谢你的建议!你们谁都不是生瓜蛋子,因为我才是生瓜蛋子
好了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一次,没有出现你说的数值显示为1,后来项目紧,临时改用其他牌子的触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