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

楼主(2016-06-22):
求高手,家用电二相220V怎么得到三相380V,还有零线,维修设备用,

网友A:
用个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然后用个次级有中心头的Y型接法的三相变压器,就可以。(注意单相变三相一般输出是三相220伏,所以用个三相变压器。)

网友B:
用220V电机带动三相380V发电机发电就可以了。

网友C:
去供电局申报安装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220V电机带动三相380V发电机发电就可以了。
这应当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E:
你是小功率还是较大功率?
小功率的话一般用变压器将220V升压到380V可以凑合运行试车

楼主:
我也想用一楼的方法。

网友F:
想采用1楼方法的话,可查找一下有无这方面的实际应用例子(介绍),有无注意事项;
另,顶楼所说“二相220V”,可能指的是单相220V。

网友G:
单相异步电机不就是使用一个电容来产生相差90度的电源吗?
感觉理论上可以使用两个两级阻容移相电路可以达到要求,不过功率不知道满足不满足。

网友H:
你这个问题表达完整清晰一点,否则给出的结果估计都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I:
没用过单相变三相变压器,我做实验用的是220变380的变压器。

网友J:
直接让供电局安装380好了。

网友K:
直接 让供电公司接时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L:
拉一个三相电就可以了

网友M:
找电业局把3相电安装进户就可以了啊。

网友N:
市面上有220V转换380V的变压器,小功率的。

网友O:
这个要看容量,但是个人不建议第一容量,第二,零线你还要弄到低压最好是星星接法的三相变压器,再说了,这样的电费也不少哦!

网友E:
实际:用电机带电机+电容器组发电的确是一个可行方案,还有就是劈相变压器方式(220V通过电容劈相为3相再升压),至于用变频器+变压器方案,建议枪毙:那个完全不可行

网友P:
我们厂以前为了测配电板的自动并车,就是用变频器带的22kw电机,然后在驱动发电机发电的。

网友Q:
用逆变器但电压有可能不稳

网友R:
单相220带单相输入,三相输出220变频器,变频器输出再带一个三相自耦220/380变压器,中性点输出,这就是三相380电源。只不过其功率不要超过10kW(受限于市电电网要求)。

他的优点是电能传输和转换的效率比较高。自耦变的消耗算是最大的,变频器的损耗很小。

网友S:
我看啊……最靠谱的就是,用单相电机带三相发电机了……这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