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空运行

楼主(2016-06-22):
前辈师傅们,我把LG PLC编好程序了,但是外部没有接线,P000为开始开关,我想给PLC一个开始信号让它空运行实验一下,请问我是用外部开关电源给PLC24V信号还是用PLC自身的24V电源给PLC信号。
还请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都可以  你所说的开始信号本身负载不大吧

网友B:
用plc自身的24V电源就行。

楼主:
但是现在我把PLC开关打在RUN插电,然后用一根线的一侧接24V正或负,另一侧触P000,PLC无反应。

网友C:
呵呵;输入公共端上接+24V,然后用0V接根线碰P000,那么P000输入指示灯就会亮;
当然,反过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前辈指点。!!!
顺便问一下,最近对编程略有认识,但是不明白急停开关,故障复位,故障停机,故障报警,应该怎么编辑到程序里去,也是把这些作为一个常开或常闭放到程序就行吗?

网友D:
有实物的话,对照编程手册多玩玩,实在不懂再打打电话请教,学会很快滴

网友E:
直接用plc的就行

网友F:
先要理解“急停开关”等的含义或作用,或者说编程要求,才好编程;
练习的话,可以假设出现什么现象、作出何种处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前辈指点。!!!
顺便问一下,最近对编程略有认识,但是不明白急停开关,故障复位,故障停机,故障报警,应该怎么编辑到程序里去,也是把这些作为一个常开或常闭放到程序就行吗?
一般采用处部的常闭接点做为输入信号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输入接线也没有搞明白呢

网友I:
先看看说明书呗,

网友J:
这个区别大吗?你给的只要满足PLC运行条件,你还要区分是哪里的电源吗?仅仅是测试,又不涉及控制及安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K:
都可以的
lg的公共端可以使+24v也可以是0v

网友D:
初学者建议官网或者其余方式弄到PLC硬件手册和编程资料学习后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