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比如说做一个配电箱,里面所有器件加起来有一千瓦。空开的电流选多大的,有没有估算公式

网友A:
单相还是三相  查手册根据实际对号入座就行了

网友B:
基础知识还是要补一下。

网友C:
可能与负载情况等有关系吧,也想看到详细的答案。

网友D:
根据负载的性质,如电阻性还是感性负载等,选择空气开关。

网友E:
电流,电压来选择元器件。

网友F:
看功率就可以选了

网友G:
这个基础性的还是踏实点看点入门的书,学得比较全面

网友H:
楼主只说功率一千w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单相220

网友H:
回复 楼主:
单项220的一个kw电流4a多

网友I:
具体选型,得先清楚你的负载类型参数,及电流电压等基本参数,然后按照手册对号入座选就是了,

网友J:
负载类型说下。

网友K:
测一下实际电流,稍微大一点

网友L:
按照设备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稍大一点的就行。

网友M:
主断路器选用总电流1.5倍或者2倍,分断路器按照该线负载电流1.25倍选取

网友N:
最起码要总功率总电流的两倍选开关。

网友O:
负载
运行状况这些都要考虑
不同情况选择不一样!

网友P:
一般是电流两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