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设置PG/PC标签下的应用程序访问点

楼主(2016-06-22):
如题:
现在我想做的就是 wincc 和 step7 相连接 做一个流水灯的。
然后看网上的文章都是有关于访问点的设置
而我的访问点都是只有一个: S7(ONLINE0->INTEL WIRELESS
具体如图
我想问的是如何添加一个到wincc的访问点。

网友A:
不用设置了 做好与PLC的通讯就行了
【方案】
汽化过氧化氢生物净化中的除湿|维萨拉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无线网卡啊,下载程序的可能有问题,通信不上。但是和wincc连接的时候选好通讯方式和IP就行了
立足商丘,助力中小企业
【方案】
台达EH PLC和触摸屏在印刷机械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我想与wincc通讯 设置MPI即可?
访问点设置也不相关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说我想与wincc通讯 设置MPI即可?
访问点设置也不相关了吧?
只需要设置 接口分配参数了吧?

网友A:
这个看你用哪一种方便了 都可以
【方案】
台达PLC与交流伺服器在经编机上的的应用

网友C:
设置什么接口要看你采用哪一种连接方式
【方案】
【产品技术分享专栏】ACS880调试小技巧之 PT100温度传感器的使用

网友D(2016-11-08):
【方案】
倍福|声、光、水效果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