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2):
现有一台安川A1000系列400V 15KW变频器 负载是1台11KWABB马达,连续炸掉4个模块和驱动板,炸的心痛,先说明一下情况,此设备是12年机器, 时间有3年半,原装安川变频器,

第一次:我有事请假不在,生产人员反应给我手下人员,机器生产运行中突然停止运行,63A空开跳闸,他说他送电,变频器冒火,开关有跳闸,他检查变频器损坏,我请假回来让采购找人送修,检查马达正常(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三相阻值0.8欧都平衡,对地都正常)怀疑模块老化问题引起的没在意。

第二次:维修回来本人亲自指挥装机接线,测电压400V正常三相平衡,开机测试,(待机运行,频率20赫兹)我亲自开机测试,运行1分钟左右正常,我去关机器的停止按钮,按下按钮瞬间,听见啪的一声,心想完蛋了,打电话让修变频器的过来看看,人来了,测量机器挂了,他怀疑马达有问题,亲自拆开接线盒检查接线,测量阻值都正常,打开制动电阻箱检查制动电阻,测量阻值检查接线都正常,问他什么原因引起的,他也没说为什么,怀疑是别人发给他的配件有问题,那回去重修。

第三次:那是星期六,我本来不上班,为了这台变频器,我也上班了,我要求维修变频器的师傅也来,他也来了,接线之前本人怀疑之前万用表测量的不准,心里不放心,怕是设备的问题在烧了就麻烦了,于是分解马达接线盒接线头,用摇表测量马达相间绝缘,对地绝缘,变频器和马达之间连接线绝缘对地绝缘,测量制动电阻对地绝缘,都是无穷大,维修变频器的人也在,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次接线测电压四百零几伏,开机测试,也是本人亲自开机测试,待机运行(频率20赫兹)运行了几分钟正常,接下来反复测试停机开机N次运行都正常,又测试点动,连续N多次,运行正常,接下来又测试加速减速,也测试了N多次,都正常,总共运行时间半小时左右都正常,关机交给生产部门调机使用,我就下班回家,维修变频器的师傅也让他回去了,在回家的半路上,手下又打电话给我说,生产调好机生产了100多个产品变频器有爆了,(从交生产调机生产产品也就1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打电话给维修变频师傅,说明情况,他们不敢再修了,说让我们找设备厂家来修。

又到星期一,联系设备厂家,说明上述情况,他们还是怀疑变频器修的质量有问题,设备厂家事个大型机械厂,和我们同样的设备生产了几千台了,出口全球各个国家,也有很多年了,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又给了安川售后电话,让联系安川问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安川给我说不是马达高频漏电,就是变频器没修好,设备厂家也给安川打了,安川也那样给他们说,可是测量马达高频漏电没有高频摇表没办法测量了,这个只能放弃了,干维修好多年了也没见过这种问题,再次联系厂家,厂家说也不太可能是马达问题,那就走流程办手续,让厂家带变频器过来维修,厂家说星期三来,星期二我就在指挥手下检查线路,拆掉坏变频器,,(马达是380V 11KW 星型接法额定电流21.5A  220V  三角型接法37A) 用星型接法,接上空开加电测试马达,(马达上带个飞轮连续运行半小时左右,空载一直电流9A)也正常。
第四次:厂家维修师傅来了,我又让他检查马达,制动电阻,检查线路,输入滤波器,和我之前测量的一样都正常,开始安装新变频器,接线,设置参数,完成,我又开机测试,怠速运行(频率20赫兹)点动,连续运行,开关机,都正常,测试加速,我们设备有安全防护,要到机器后面先按加速按钮,再到机器前面调电位器加速才能加速,我走到机器后面按下加速按钮,再走到前面调电位器的时候,刚调了一个刻度,(从2调到3)又听到啪的一声,崭新的的变频器有壮烈的牺牲了,厂家师傅也在我旁边,我们又拆马达,制动电阻箱盖检查,制动电阻箱在机器下边,位置光线不太好,我照电筒,厂家师傅拆,检查完他装盖板的时候,我发现盖板上有个小黑点,那到光线好的地方一看,制动电阻接线端子和电阻箱盖板离得很近,有放电烧黑的痕迹,端子上的绝缘套管也有一个很小的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心里没底,他拆机带回厂家分析原因,改天再带变频器,输入滤波器,制动电阻来测试,请大家各自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四连炸?谢谢。

网友A:
说清楚是什么负载,感觉负载有关

网友B:
楼主每次炸机是停车炸的?

网友C:
呵呵;先找到原因吧?连续出现不太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D:
如果是制动电阻引起的,那故障应该都相同啊,先前维修的师傅没有发现这个?

网友E:
很多变频器制动回路没有电流检测,没有IGBT保护电路,所以一炸再炸。维修人员试机时先测量制动回路是否接地,阻值是否正常,制动输出端子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换了新的变频器还炸,问题只能在外部,制动只有在减速时动作,负载是间歇工作还是稳速?装好的变频器要观察电流的变化。

网友G:
变频器都炸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大致同一部位,制动电阻灯火有可能.但电机也有很大可能(没有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H:
楼主,你好,你们测试变频器时厂里的其他设备是不是处于停运状态

网友I:
这个应该不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J:
这个现象绝对可以确定是电机的问题。为啥,原因简单了,你万用表测量的是电机的静态的线圈,显示这个正常是吧,但是电机在运转的时候在高速的时候如果线圈存在有伤痕或线圈安装时候存在暗伤就麻烦了,你在用变频器拖动频率上到40多就会瞬间短路炸鸡,碰到过三次,炸过几台新变频器,电机在厂家拉回去拆下来再测试台测试一天发现线圈暗伤,还有另外案例是电机轴承烂铁碎击伤线圈,开到40多连炸两台机,不用想,拉电机换线圈吧

网友K:
连续炸鸡,且换新机继续炸鸡,肯定出现问题在电机或者线路,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