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伟峰的一台磨床,运行电子手轮时,给出脉冲信号后,电机会有延迟才运行。如果我电子手轮转的速度快,电机会等电子手轮转好后,再运行。请各位帮忙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的控制模式问题吧

网友B:
控制器脉冲频率输出不够高,手轮输出频率已经超过控制器输出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大神指教如何修改,我的电机驱动是安川的SGDM,谢谢了

网友C:
看2楼所说有道理,虽有延迟但运行与给定相符吧(未见过其资料或实物);
设备以前运行是正常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板买的是2手设备,买来的时候我负责这台设备的电气,当时的电子手轮已经坏了,我把救的发给卖家,卖家说这是推免脉冲的,于是我就买了推免脉冲的电子手轮装上,然后运行的时候就出现了延迟。我今天跟安川的联系,他们说他们的驱动只接收集电极开路和线性脉冲信号,所以我一下子头晕了。

网友B:
用手轮直接控制伺服吗?用的什么模式,检查与输入频率相关的参数。PLC控制的当输出频率设定过小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PLC控制的,那PLC设定参数过小,我在PLC程序哪里做修改把参数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用的是光洋的,在哪里可以更改PLC的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