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测试模拟量程序,plc是FX3U-64MR,模块接的是FX2N-2AD,称重传感器经变送器传0-10V的电压到模块里。
程序是按照2AD手册上面的举例程序,结果在GX WORK2上模拟运行,通信监视,发现数据寄存器中的数值不会变化,一直为零,有试过把别人编好的程序也测试一下,发现还是一样,线路检测过了是正常的,万用表也可测得到传感器有电流输出,想问问大家这种情况怎么办?图片是2AD的例子程序

网友A:
还是程序不对了,接线对了很容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别人写的程序(这程序是编好的),也一样读不出数据,

网友B:
0~10v 还是4~20mA  这个搞清楚,对指令再熟悉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要么是程序写错了,要么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C:
还有就是不要模拟运行,直接实际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运行就是称重传感器工作,但是数据就是没反映到PLC的数据寄存器里,程序是没错的,接线也没错

网友D:
楼主最好先确认一下 这个模块的24V电源是否接好,而且电压正常了?

网友E:
既然是有实物,模拟的话效果不好,还是直接将监控运行比较才能发现真正问题。

网友F:
偏置和增益都设好了?确定没有超

网友G:
量一下模块的输入端有没有电压,最好把你写的程序与实物接线图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有接好,外部接线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测得有电压的,程序就是前面那个图的程序

网友A:
还没搞定呢,有空找个2AD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得有电压的,程序就是前面那个图的程序

那么X0,X1有没有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不是。有把输入改成M8000  ,就是的寄存器没有数据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解决了,用m8000可以但是俩个通道要分开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解决了,用m8000可以但是俩个通道要分开读取数据
地址也要对准确了

网友I:
怎么个分开?就是两个通道错开时间运算?

楼主(2016-07-25):
回复 网友I:
是的,也可以把传送地址分开M8000直连,但是这样比较浪费内存,当然这是针对大一点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