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信号转换

楼主(2016-06-23):
我们有一套自动焊接系统,操作盒上有一个船型按键,向上按,电流增加,向下按,电流减小;现在操作工人希望改成旋钮式的,顺时针转动,电流增加,逆时针转动,电流较小。请大师们提供一个转换开关,实现上述功能,360度无止点,最好不要增加数字电路。

网友A:
提不出方案,但问一下:
是按原有方式改,还是需改变电流的变化方式;原有方式电流的改变,是只有两档,还是渐变的。

网友B:
这个不就是电位器的作用吗?

网友C:
呵呵;不一定改的起,有线路板;

网友D:
我认为其实就是两个按键,一个按下是+,另一个按下是-,用船型按键是杜绝两个触点同时接通情形。所以想改成电位器式的其难度无法想象,如果仅仅是不喜欢原有的操作方式,可以找个三位无锁旋钮(松开后自动回中)来直接代用,或用两个带常开常闭按钮接成互锁也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改变操作方式,操作工人的习惯而已,其他一切都不变。因为设备是进口的,程序无法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原来的按键只有两个触点,一加一减,所以改动最好不改变信号的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这种方式工人可能会不同意,麻烦,因为焊接过程中,工人要带着焊帽,用手操作看不见,凭感觉,所以越简单越好。

网友E:
这就是二个开关信号
你去买一个旋转开关(360°无极限),里边核心是二个微动开关,三根线,顺时针一组断续接通,逆时针另一组断续接通。
很便宜,单买一个1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给我推荐一个品牌好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一套自动焊接系统,操作盒上有一个船型按键,向上按,电流增加,向下按,电流减小;现在操作工人希望改成旋钮式的,顺时针转动,电流增加,逆时针转动,电流较小。请大师们提供一个转换开关,实现上述功能,360度无止点,最好不要增加数字电路。
真正要改动成为模拟量信号的旋钮实现高精度的输出电流数值调节,必须提供原设备完整的硬件架构原理图,才能进行技术改造。
或者8楼的主意不错,用旋钮的方式实现开关量控制,就像以前的收音机一样,旋钮自带电源开关与音量调节。

网友G:
为何不一步到位直接改为数字式调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二个开关信号
你去买一个旋转开关(360°无极限),里边核心是二个微动开关,三根线,顺时针一组断续接通,逆时针另一组断续接通。
很便宜,单买一个10元。
若原机器利用按键上升沿作输出递增、递减,这无疑是最佳选择。如果需要长通后才递增递减,就不太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因为是进口设备,我们无法改动程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是进口设备,我们无法改动程序。
照样改动:只要你钱到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改变操作方式,操作工人的习惯而已,其他一切都不变。因为设备是进口的,程序无法改动。
能把现在按钮的图片及资料介绍下吗?是有触点还是无触点的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种方式工人可能会不同意,麻烦,因为焊接过程中,工人要带着焊帽,用手操作看不见,凭感觉,所以越简单越好。
上张图片应该更好说明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给我推荐一个品牌好吗,谢谢。
什么品牌型号不清楚,以前给客户选过,后来他自己买,才4.00
你先解决12楼提的问题,“脉冲”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二个开关信号
你去买一个旋转开关(360°无极限),里边核心是二个微动开关,三根线,顺时针一组断续接通,逆时针另一组断续接通。
很便宜,单买一个10元。
若原机器利用按键上升沿作输出递增、递减,这无疑是最佳选择。如果需要长通后才递增递减,就不太好用。
一般设计的是,按一下数值加一,长按快速递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脉冲可以,因为原来是按键的,点一下增加一个或者减小一个。

网友I:
正交式编码器作为给定,顺时针旋转,A脉冲超前B脉冲,反之,反时针旋转,B脉冲超前A脉冲。即可判定是加还是减操作。这个软件和硬件都得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正交式编码器作为给定,顺时针旋转,A脉冲超前B脉冲,反之,反时针旋转,B脉冲超前A脉冲。即可判定是加还是减操作。这个软件和硬件都得改。
这个,虽然思路新颖,但是做起来麻烦呀

网友H:
就用普通的 程序里面做脉冲应该会吧

网友J:
萝卜折腾肉价钱。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