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ZX7-400的逆变焊机,焊接电流不稳定,电流偏小,偶尔又能恢复正常一下,电流表显示是稳定的。排除虚焊和接触不良的可能,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吗?请大师指点下。

网友A:
对于输出电流的数值,到底是电流表准确还是人焊接的时候的感觉准确?你的电流偏小结果的获得途径是什么?是仪表测量吗?还是依靠人的焊接的时候的感觉?
使用精准的测量仪表进行检测输出电流,从而得到最准确的维修依据。

网友B:
工人用焊机焊件有问题吗?

网友C:
1、电流测量霍尔出现不稳定问题,
2、功率模组部分出现异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焊接的时候火花会明显变弱。

网友D:
是不是哪里漏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焊接的时候火花会明显变弱。
一般焊机的操作面板上有调节焊接电流大小的操作旋钮,检查是否能够正常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到四百安,和正常的二百安效果差不多。

网友E:
换个电流传感器试试,其次就是功率模块激励电路板。

网友F:
复杂的麻烦的可能坏的地方不说了,简单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调节电流大小的那个旋钮背面就是一个电位器,可以用测电阻的方法查看这个电位器的好坏,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电位器里的电阻丝断了导致电流会突变。

网友G:
可能是电源电容的问题,因为有的电流表的显示值是调节值而非实际的焊接电流值,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电容漏液或者鼓包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