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帮别人装一台1.5KW的变频器,事先问了变频器的用法。就是一个小车行走,来回的正转反转,PLC控制的。一听这情况不是挺简单的吗。以为是有限位开关,给PLC的停机信号。可到了现场,找了好几遍,也没找到限位开关。
 本以为继电器输出是变频器故障用的,设定好参数后。试机,小车到了位置后,不会停,变频器报过载故障。
  仔细看了接线,就一个继电器输出接了两根线,一个正转,一个反,还有一个是COM端,就这几根控制线。

  正转反转,COM端这三个肯定是没问题啊。就继电器输出功能,这个不确定。仔细看了说明书,看到有一个变频器预过载。把继电器输出功能定义成这个,手动试机,小车到位置后,会停了。打到自动,小车会来回的行走了。

网友A:
这不正是我们压滤机上用的么

网友B:
是靠过力矩报警输出控制反转。

网友C:
还有预过载功能,没有用过。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这个功能还真没遇到过
这种控制效果不是很好吧,感觉还是用限位的好,比如电机轴承磨损后不灵活了会不会也报预过载,但实际上还没到位置呢

网友E:
没遇到过,

网友F:
我记得箱压机上面的拉板小车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很聪明的一种方法,如果一次没有把滤板拉过去,会反复的多拉几次,过载值要反复调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箱压机上面的拉板小车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很聪明的一种方法,如果一次没有把滤板拉过去,会反复的多拉几次,过载值要反复调校。
没遇到过。设计挺巧妙

网友H:
所有的 变频器都有此功能吗?

网友I:
变频器还能这样用!学习了!有机会试试,不知道的就会挠头了,呵呵

网友J:
还真没留心过这个功能啊,又多了一个设计的思路

网友K:
行程开关的小车来回一般都很简单

网友L:
回复 网友I:
我们这的污泥压滤机也是用的变频器过载来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M:
利用转矩限幅或电流限幅来控制反向的功能。如果不是二楼一语点破,仅看1楼的帖子介绍,还反应不过来呢。哈哈。变频器的使用需要这样的技巧,而且应该举一反三。推广其他灵活的用法。

网友N:
我们这里N台卧式压滤机拉板小车全是利用这个功能实现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