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做了一个AI模版,在做了一个画面窗口,在画面窗口中显示AI模版。
做了5个按钮,每个按钮动作能显示一个AI面板,按了一个按钮就会把上一个面板覆盖,不能同时存在
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怎么做才能同时显示多个面板?难道只能做N个画面窗口??先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如果需要显示多个面板,你需要制作多个画面窗口。

如果多个面板对应的画面基础内容相同,只是连接的变量不同,你应该考虑使用一个画面窗口来显示,然后依靠前缀的不同来连接不同的变量,即画面模板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就像你说的,我用的是画面模版功能,只不过调试的时候,不能同时打开多个面板,觉得挺麻烦的,就想是否有办法不做多个画面窗口,而能同时打开多个面板。

网友B:
我看到一块西门子触摸屏,正常运行不到一年就突然出现双画面,接着就是GAME OV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就像你说的,我用的是画面模版功能,只不过调试的时候,不能同时打开多个面板,觉得挺麻烦的,就想是否有办法不做多个画面窗口,而能同时打开多个面板。
其他的屏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一块西门子触摸屏,正常运行不到一年就突然出现双画面,接着就是GAME OVER
帖子主题谈wincc,你却进来说触摸屏,你算来秀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