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把wincc中IO域的值写到DB块中的一个参数,但是PLC复位后,DB块中的值又恢复成默认值了,怎么才能保存wincc写来的值而不恢复成默认值??谢谢

网友A:
不清楚为啥要执行PLC的复位操作?

复位操作后,你需要重新下载你的程序,你完全可以在复位前保留当前的DB块的数据并将实际值去更新初始值,然后重新下载。

如果你一定要在WinCC中这样做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脚本将数据保存在文本文件中,然后在PLC复位后读取文本文件内容重新写入PLC的DB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我从面板上修改了模拟量的报警值,这个值传递到DB块中,但是就算我不复位,只要重新下装了程序,这个报警值也会恢复成建DB块时的初始值,我想知道的是,从wincc传递到DB块中值怎么样才能永久保存??

网友B:
可以每次复位前写到MMC卡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