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台达PLC在工作中突然,只有电源信号灯亮,其他的信号灯都不亮,机器停止工作,测量电压有(110V),低电压有(24V),电线都以接好的。换一个PLC机器正常工作,但是换下的PLC拿去维修,别人说是好的,拿回厂里安装在机器上确实是好的,求解。

网友A:
该现象是否可重复出现,机器未开启时,可否出现该现象;重新上电情况如何。
故障时,若输入点有接通信号,输入指示是否仍不亮。

PLC本身无问题的话,则看外部电源连接等情况(比如接触不良);
或者,有无异物等。

网友B:
最怕这种问题,不好不坏

网友C:
很少见到110V电源的啊,确认下型号。
是不是有短路现象,PLC保护停止了?

网友D:
使用的隔离变压器吧,是不是容量不够导致的

网友E:
楼主你就没有停电再送电试试就直接换新PL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过了没用啊  我才换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不是隔离式变压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的   输入为110V的  输出24V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不清楚,他的问题

网友F:
碰到这种情况PLC拆下拿到办公室试一下;

网友G:
估计收到干扰信号导致PLC进入编程状态了

网友H:
PLC输出点负载过大,引起的保护,会短暂所有输入输出点都灭掉,但电源指示正常!建议PLC负载端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厂的设备都有屏蔽接地的,

网友I:
看看你的电源的负载,你这个状态应该是使用PLC的24V给外部的传感器供电造成的,有时候PLC电源不稳定就会锁死,现象和这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