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手动是外部电位器0-10V控制频率,自动是用数字输入端子DIN4切换至,DCS控制给定是4-20MA,试了多次还是没法把参数调出来。有没有熟悉西门子变频器的大神指点一下。百度的不要。

楼主:
AI1电位器,AI2 4-20ma,启动DI1,切换DI4

楼主:
唉,疲倦的时候要休息。睡一觉回来就搞定了

网友A:
P0756=0是电压,4-20ma P0756=2,P0757=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疲倦的时候要休息。睡一觉回来就搞定了
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呵呵

网友B:
找到对应参数了?

网友C:
到底搞定了没?如果搞定了,我就不说了,如果没,再说吧。这个很简单的。就是把转换的信号关联到设定值通道上去切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搞定了没?如果搞定了,我就不说了,如果没,再说吧。这个很简单的。就是把转换的信号关联到设定值通道上去切换即可。
搞定了,参数没问题,是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C:
既然是搞定了,为什么不拿出来分享一下呢?怎么搞定的。

网友D:
是不是通过P1000来选

网友E:
专家来解答,这个要仔细看说明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