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富士G1S-5.5KW通电显示4条横杠-  -  -  -,哪位朋友指教下哪儿出问题,谢谢。

网友A:
端子上的电压是否正常?5v电源正常,CPU板坏。

网友B:
母线电压低查7840周边

网友C:
控制板重新插一下,不行就要考虑主板了

网友D:
参考3楼 是否母线电压失联

楼主:
昨日弄了块二手主板换上,ok.是主板问题。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