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怎么确定FC105中,模拟量上限和下限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FC105中,模拟量上限和下限的值?

您难道不知道您的模拟量输入信号的上下限?

网友B:
对应模块的手册能查到详细信息的

网友C:
  工程量的上下限  还是说0-32768?

网友D(2016-08-01):
回复 网友C:
0-27648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27648吧

S7-300中记得就是32768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27648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7648

貌似我没有错哦    S7-1200中的是27648

网友F:
查看下手册。

网友E:
工程量满量程对应的是传感器的满量程值

网友G(2016-09-01):
0对应0,100%对应27648,除以下就行了。

网友H:
0——%100  对应0-27468  换算下就好,上下限好像是可以设定的,,比如说,默认是0-10V   可以设置为0-7V

网友I:
在这里请教一下FC105怎么重复调用?如果有多路模拟量输入的话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