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通迅线是1747CP3(两头都是母头9),一头接RS232口(PLC上)[软件是Rs500PRo英文版和RsLinXV2.5GateWay],另一头接PC串行口上,RSLinx中设置成AB DF1一1,C0M1,PLC一CH0,19200一N一1,BCC,然后自动配置按钮点击后提示出错(数据包和时间错误),有高手会的话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直都是用5000的 都是用网线连接的

网友B:
65498
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天空里,只要有你就是一个不会寂寞孤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