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见图,是什么?怎么接线的?谢谢

楼主(2016-06-23):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是图尔克的安全继电器吧,不是有接线图么

楼主:
小弟新手,?怎么接呢?

网友B:
最近安全继电器多了起来了

网友C:
电路图都在 还要大家怎么说·~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安全继电器 还不如日系的运转准备,安全继电器本身就是一个极高故障率的玩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近安全继电器多了起来了
为了设备稳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近安全继电器多了起来了
为了设备稳定吧
更重要的应该是为了人身财产安全考虑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图接线啊 估计楼主是对安全继电器的原理有疑惑吧 ?

网友G:
忽然发现安全继电器大部分都是黄色的 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H:
为了后面的人好看,我把图转90度

楼主:
不解决问题么?

网友I:
这东西不稳定,用接触器就行了,我们厂用的SICK 的,全给它改成接触器了,挺好,这东西还很贵,尤其是环境不好的场合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安全继电器吧,应该是安全栅吧。

网友K:
好像是图尔克的安全继电器,也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L:
最好查看说明书,应该有先后!

网友M:
应该是安全继电器,跟我们厂的不是一个牌子,但是接线图也好像不同

网友D:
日系汽车厂大多数用运转准备:系统异常运转准备失电将动力电源切离,只有检测异常并排除,然后按动运转准备按钮才能给主回路供电

网友N:
貌似输入信号是传感器?不是开关量输入

网友O:
11,12电源;
1,4;5,2当做线圈,有I,II 两种输入模式 看清
7,10;8,9当做NO,

网友P:
安全继电器

网友Q:
这个是安全继电器,现在越来越多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A:
我觉这个不能称之为“安全继电器”
应该算作未隔离栅比较合理
这个连接的是NAMUR 传感器 将低电流信号转换成继电器信号输出
摘自百度
NAMUR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它需要提供一个8v左右的直流电压,根据金属物接近传感器的距离,会产生一个1.2MA到2.1MA电流信号,标定的开关电流典型值为1.55MA,当电流由低到高或等于1.75MA会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0到1,或从OFF到ON),当电流由高到低低于1.55MA时,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1到0,或从ON到OFF)。这样它可以来检查金属物是否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