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现有一台三菱A540-5.5K的机器,上电显示正常,端子电压正常,面板启动停止均正常,由于现场使用0-5V电压控制电机转速,运转中突然停机,频率显示为零。变频器无报警信息,让客户测试面板启动ok,随后送修。开始怀疑为参数故障,初始化过后故障依旧,又怀疑cpu主板损坏,现已更换故障仍然一样,无意中还发现外部控制时多段速也无法运行,一时不知为何,望遇到此类问题的给点维修意见!谢谢!

网友A:
CPU板换了也不行?端子上的24V是否正常?

网友B:
可惜我手头的是A540-3.7KW,不然我的给你就是

网友C:
不会是干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v电压是正常的,风扇工作过后的电压有21.?v,记不清了,端子启动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cpu主板上的存储芯片吗?可是我cpu主板都已经买一块换过试了,现在就怀疑是下面的电源板上一块大的芯片有问题,但是手上现在没有东西测试了

网友E:
恢复出厂参数再重新设置试一下,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F:
端子排有更换过吗? 或者将问题的控制板与正常运行的机器互换一下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