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有一条皮带机,采用西门子G120变频器:
给定20Hz时,电压260V,电流338A;
给定30Hz时,电压340V,电流358A;
给定50Hz时,电压365V,电流430A;
因此自己没在现场,这是现场反馈的数据,我就纳闷了,这数据有问题吧。
(1)皮带机空载运行,因此负载基本恒定,属于恒转矩,速度变化,电流变化怎么这么大?
   (以前其他项目低频运行的电流都会稍微略大于高频运行)
(2)正常输出电压和频率应该是接近线性关系吧。

网友A:
可能不是V/F控制方式,电机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矢量控制,虽然矢量控制V/F不是恒定值(瞬时值),但是均值应该也是接近恒定值。

网友B:
没在现场,有些情况就不知道了。皮带机的传动效率很高吗?是多少呢。变频器的电压改变,电流就不会恒定的。关键是,对于G120变频器,你完全可以根据现场空载运行参数,来判断系统是否有问题。

在运行到40Hz(0.8倍额定转速时),读取参数r0027(电机电流是极值)和参数r0029(电机磁场电流分量)并记录,比较这两个电流值差了多少呢?小于3%额定电流就是正常的。其中r0027是电机空载损耗电流+电机激磁电流分量,而r0029就只是电机的激磁电流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皮带机负载不变属于恒转矩,以往的项目基本都用ABB、施耐德变频器,也是在矢量控制模式,不同速度运行时的电流基本变化不大。西门子没怎么接触过。而且50Hz输出电压也不能到达380V。变频器在低频是可能不稳定,但是大于10H在以上后磁通分量应该变化不大吧。另外,为什么电压变化,电流也要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另外一个项目ABB调试数据,只有负载变化的时候电流才可能变化较大。频率和输出电压的线性关系也较好,难道西门子变频器比较特殊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压的变化与电机反电势成正比。而电机的阻抗并非线性,所以电压变化,电流自然要变,不管他是如何变化,变是绝对的。

另外,制造商不同,采用的控制路线和方法不同。所以每类产品有自己的不同点。西门子的变频器,很讲究在变频器内部建立电机等效模型,所以,他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方式。

电流的监控值是否准确?你可以通过一个第三方的谐波电流分析仪比对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看看他是否和变频器内不显示的值一致?

网友C:
西门子出现任何问题,个人认为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