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6-06-23):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段回原点程序有没有问题!!(我看有些plc回完原点后需要当前位置MOV一个0进去,,这段程序没有这个,,行吗??)

网友A:
这怎么有点像FANUC的PM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下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下的啊
了解了  没接触过

网友B:
我仔细看看FPX的编程手册

网友C:
如果是松下,那我没有见过这种PLC和指令,所以也无法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吴工,这是松下fp-xh的plc,,你没用过吗

网友D:
这个是松下PLC Xh系列的   回完原点最好把当前值清零  因为有偏差计数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