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负载两端都碰到电源正,会烧吗

网友A:
应该会吧   没试过  电路的叠加定理

网友B:
没有构成回路就不会的。

网友C:
呵呵;首先要你二个电源+是同一电源输出端的+极,然后与-极是断开的,那么负载二端等电位势,不会产生电流,也就没有影响;

网友D:
负载两端都触碰直流电源的正极端?那么负载的两端有没有接入了其他电源进行供电呢?

网友E:
不会,电源只有一端,不会有回路

网友F:
首先得看是否构成通路

网友G:
针对同一个电源的正极,同时接负载两端,等电位呀,没有电流流过,除非负载自己旁路接地了。负载本身是悬空的,就没事。

网友H:
这个要看情况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网友I:
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电池就算负载,电池两端都接充电器正极就会短路,负载就会坏。

网友J:
和没接一样

网友K:
不构成回路,应当没事。

网友L:
具体情况是不好说,只有具体到负载与电源是什么关系才能说明实际问题。如果是同一电源那就没问题,如果是两个电源或是电源电压等级不一样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M:
一个等电位,自然没有电流,何来烧毁一说

网友N:
视具体情况,可画图分析;9楼说到了另一种情形。

网友O:
等于没接

网友P:
都讲的挺全的

网友Q:
应该不会烧。没形成回路,没有电压差。

网友R:
应该看电压差有多大吧

网友S:
3楼版主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T:
引用 网友I:
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电池就算负载,电池两端都接充电器正极就会短路,负载就会坏。
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电池电能已耗尽没电了就不会损坏。呵呵,有抬杠之嫌,莫在意。

网友U:
没构成回路,不会烧的

网友G:
问题越讨论,越广泛深入了。负载也是千奇百怪的。负载自身有电位的问题,也摆出来了。长见识了。

所以说,任何问题,都必须加条件才能有唯一解,否则就是多解。

网友V:
此时抬头看到一只小鸟停在高压线上休息,不知跟楼主的原始疑问是否相关。

网友W:
没事的 不会烧的

网友X:
没有形成回路,不会,不过注意安全

网友Y:
等电位就相当于电压是0v,所以不会烧毁的

网友Z: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