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一个程序中用多个外部中断时(一个为I200,一个为I000),为何没有执行I000父程序呢?

网友A:
来个程序截图更好表达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x2有信号时,进入中断,然后m4接通。
x0有信号时,进入中断,然后x6接通,但是x6实际是一直在复位状态,脉冲停止不了。其实手动和自动这样写一个网络挺难看的,改一下程序容易,但是我更想知道原因

网友B:
中断启动指令呢

网友C:
中断开EI、中断关DI;三菱 FX外部中断只面在主程序后面写中断入口与中断返回基本上不需要配置、使用了中断标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指针吧?指针就是I002和I000啊!
这是台湾丰炜,高仿三菱的
三菱的指针是在母线左边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恩!之前我就是这样用的啊!这回有点不对劲啊!奇怪了
反正m6就一直是复位状态。即使我手动让x0有信号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