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昆仑通态组态软件中,数据显示的按钮怎么做,一直找不到,请指点下!组态小白

网友A:
数据显示没必要用按钮,用标签或者文本都可。在数据连接里对应上变量即可。另外你应该主题发到组态软件或者人机界面板块。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文本,连接对应变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