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买了个插排,上面写着最大电流10A,最大功率1000W。不应该是220×10=2200w吗。

网友A:
如果是感性负载呢?你应该知道感性负载吧

网友B:
设么品牌的?

网友C:
单相每KW约等于4A电流,2200W确实是约等于10A,只标最大1000W,厂家这是极为不负责任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因排插引起火灾的连带赔偿责任。
一般这种自相矛盾的排插,都是小品牌或者山寨货,至少我的公牛排插是标的正规的最大2500W。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相每KW约等于4A电流,2200KW确实是约等于10A,只标最大1000KW,厂家这是极为不负责任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因排插引起火灾的连带赔偿责任。
一般这种自相矛盾的排插,都是小品牌或者山寨货,至少我的公牛排插是标的正规的最大2500KW。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牛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牛牌
好正好牛的牌子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呵呵,哥们你的单位差了吧插排有2500KW?

网友B:
呵呵,这都被挑出来了

网友E:
某牛十安的插座功率是2500w,我也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实验室数据

网友F:
连标牌都这么不可靠,还是别用了好

网友G:
怎么没有标电压

网友H:
既然是工控人就不要看标示了,拆开自己看看就啥都知道了。

网友I:
一般家用足够了,不要放在易燃产所

网友J:
不清楚标准有无这方面的规定。
可能有最大允许电流(短时间)和长期使用功率的区别吧;如果所标注功率实在,倒也可以。

但看3楼,似乎电流与功率标注一致。

网友K:
这个嘛没必要较真的

网友L:
2KW还是可以带动的

网友M:
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N:
自己家用还是多花点钱买个好的吧。

网友O:
可以打开看一下,有一些小作坊出品,里面惨不忍睹,最好不要用。

网友P:
小功率用下还可以大功率最好不要用

网友Q:
实际生活中,一般人都只分10A插座和16A插座,因为这两类插座的功能和外形都不一样;平时我们常用的都是i10A,空调用都是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