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6000/380/1.732=9.12A~为啥要除根号3呢,不是很了解

网友A:
这个你的从电工基础找答案了

网友B:
有公式的,查查吧

网友C:
因为三相电的关系

网友D:
为什么就不要纠结了,记住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E:
因为P=U*I*1.732

网友F:
也不记得具体的了。
或可查查相关书籍,作些了解;应用时,使用结论即可。

网友G:
三相交流电源不同于直流电源,不能直接套用直流电路的欧姆定律。

网友H:
翻开书看看吧,实在没书或看不懂记住就行了

网友I:
这个最好去百度哪里比较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