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玩坏了

楼主(2016-06-23):
前几天买了个国产兼容版本的s7-200 继电器输出的  想做下pwm的练习  因为不是晶体管的 所以频率很低的 才2HZ  没想到把输出点玩坏了  国产的质量有这么差么?

网友A:
不至于吧!

网友B:
触点都是有寿命的,可以单独换

网友C:
这保修吗?

网友D:
如果是自费,伤不起

网友E:
呵呵;山寨的,还用继电器型的玩PWM,只能呵呵了;

网友F:
自己再想办法把它修好吗?

网友G:
也就是坏了几个点,其他的还能用吧!

网友H:
楼主应该买个晶体管的

网友I:
继电器的撑不住吧.就坏一个点吧

网友J:
拆开自己换个中继

网友K:
呵呵,是不是把负载玩大了,实验的话弄点小负载或发光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L:
继电器的也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友M:
用继电器玩PWM 啊~

网友N:
楼主太能玩 了,

网友O:
买个二手的200也不贵吧

网友P:
我也试过,能看到指示灯的变化。

网友Q:
继电器玩PWM 真牛

网友R:
自己换个继电器吧。

网友S:
换个继电器。

网友T:
应该不会坏掉,我用三菱的2N继电器输出高速脉冲只有继电器触点吸合"啲.啲"声,要么没有动作,但继电器正常.

网友U:
2HZ,舍不得这样玩。
与所用继电器特性、质量有关,与国不国产没关系;有的器件,与如何使用也有关系。

网友V:
楼主可以考虑拆开看看
自己更换中继或许可以救活!

网友W:
继电器可以换,对这高频输出的要用晶体管的

网友X:
楼主那样玩最好是搞专用晶体管输出的玩好。

网友Y:
这样楼主顺便练下手,把坏掉的继电器换成高速晶体管

网友Z:
负载大了吧!个个小继电器应该没事吧!我在学习的时候也用过台达的plc,没事

网友AA:
楼主:以前我用南京产200系列,经常性发生继电器粘连、晶体管短路,负载就是施耐德LCI-D09BD接触器,而该类接触器在三菱、欧姆龙、松下等PLC从来没有烧毁粘连先例

网友AB:
为什么不用晶体管的呢,再说价钱也一样的

网友AC:
换个固态继电器上去。

网友AD:
刚买个221的S7-200,还准备试试脉冲输出,看看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