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6-06-24):
有一个工程是这样的:维纶触摸屏监控20个温控器,再连接一台PLC。现在把从温控器读到的数据经过触摸屏传到PLC中?PLC与温控器没有直接连接。

网友A:
为什么不与PLC通讯要与屏来通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要监控温控器的状态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C:
是不是由触摸屏采集温控器数据,然后再传到plc中?感觉你好像弄颠倒了,应该是plc为主站,分别采集温控仪和触摸屏数据才对。

网友D:
可以
modbus 通讯,选个双串口的就可以了

网友E:
触摸屏与PLC怎么通讯的呢?

网友F:
可以这样做,触摸屏读取温控表数据,触摸屏与PLC通讯。
前提,触摸屏需要两个通讯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G:
我是看迷糊了
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H:
问题描述都搞不清楚,怎么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何把从温控器读到的数据经过触摸屏传到PLC中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何把从温控器读到的数据经过触摸屏传到PLC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把从温控器读到的数据经过触摸屏传到PLC中?威纶通中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把从温控器读到的数据经过触摸屏传到PLC中?威纶通中用什么元件?怎么设置?

网友D:
用定时式资料传输

网友I:
自己找麻烦,应该是PLC采集温控器的数据,温控器的参数能在触摸屏上设置和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I:
温控器是一个智能仪表,不是温度传感器,支持modbua通讯,只是监控,不用控制,所以直接接到了触摸屏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威纶通中用什么元件?怎么设置?请大哥仔细讲讲,万分感谢!

网友J:
走modbus即可,请问PLC是什么品牌?!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告诉你你也找不到

网友H:
你还是通过PLC来控制温控器,然后屏共享数据和修改参数就好

网友K:
到底是做菜难还是吃菜难?怎么觉得是菜做好了却在怎样吃到嘴里讨论来讨论去的?兄弟们,菜都凉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温控器是一个智能仪表,不是温度传感器,支持modbua通讯,只是监控,不用控制,所以直接接到了触摸屏上。

如果只是在触摸屏上显示实际温度那就没必要传到PLC里面去了,触摸屏这边PLC类型选MODBUS RTU ,温控器那边设置好站号,温控器那边的显示温度是有地址的(看说明书)比如是8188,那么在触摸屏这边的 数字元件属性  读取地址  PLC名称 选MODBUS RTU ,地址选6X(具体选哪个看情况还有3X 4X 5X,我这个是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时选6X) 后面数字写8188(有些是要地址加1的,那就是8189) ,如果是2#站就写2#8188,3#站就写3#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