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4):
一台55KW的变频器昨天启动时跳E002故障(加速中过流),有时跳E003(减速中过流)故障,把加速时间由40改为140后看到每次启动到频率约2.5时报E002.启动时测三相电源电压及整流后直流电压都不下降,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变频器型号是:8000B-4T055G/075P

网友A:
有手册吗?查查看

网友B:
过流,查电流检测电路,带小电机试一下。

网友C:
带的是什么负载,用电流表测下电流,看看是不是电流真的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