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4):
最近在公司学KUKA,在程序这一块,对于机器人读程序的顺序不太明白,各位能帮我解答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中间没有跳转和中断的话是的

网友B:
看你主程序怎么设置的

网友C:
这玩意像是一个放大扫描周期的PLC,只是说,再次启动时候要重新给信息,而不像PLC是周期循环的

网友D:
类似单片机。

网友E:
这个家伙不是循环扫描而是逐行执行:例如tim 30S,也就是等待30秒才执行下一行程序

网友F:
机器人的程序运行并不是跟PLC一样循环扫描,而像是我们人读文章一样,一行一行的去读的。一行执行完在执行下一行。

网友G:
KUKA机器人有两个类型的程序,一个如前面一些朋友所说的,是逐行执行的。可以称为机器人程序。(可以设置提前几行读取,执行时其实可以滞后几行执行)

另一种类型的程序,是逐行扫描执行的。可以称为机器人内部PLC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跳转和中断,完成跳转和中断以后,还会回到原来那行程序的下一行继续执行吗?

网友A:
是的 所有机器人都是这样的